2412下mmc卡片驱动问题,急~~~~~

楼主(2007-03-15):
2412下mmc卡片驱动问题,急~~~~~
我在2412下写了个sd/mmc的driver,遇到以下问题:
有些mmc卡在初始化时,cmd1, cmd2能过,但cmd3总是timeout,不知为什么,请大家帮帮忙,看看怎么调整一下!
注:有些mmc卡是能初始化成功的,只是有些不行,但这些读卡器都能认出来。
读卡器

网友A: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是mmc卡还是sd卡,mmc卡应该都可以用通用标准,sd卡不能直接用mmc程序
是不是你的sd/mmc程序sd卡和mmc卡兼容方面没做好.

网友C:
spec上说,mmc卡和sd卡的不同之处就是初始化卡片部分,其他的读写部分应该都是一样的啊。
所以我的driver在初始化时,辨识到卡片类型后会走不同的两条路,并且目前问题就出现在mmc卡初始化的时候,发送cmd3会timeout。
有些mmc卡能过,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时序的问题?但不知道怎么改!郁闷

网友D:
就是初始化的部分不同....

网友E:
我很急啊,大家帮帮忙。

网友F:
已經搞定,硬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