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用fat格式化时显示不成功?

楼主:
我的设备现在不支持fat格式了,如果再用fat格式化的话到时就无法正常工作了,但现在在PC上用fat格式化还是可以成功的,这样就给后续操作带来了隐患,怎样让PC用fat格式化时提示失败?

网友:
“我的设备”是什么样的设备,先描述一下?

网友:
无语....mp3是一种音频文件压缩标准,我是问你的设备是什么样的设备?这里是“                硬件/嵌入开发 驱动开发/核心开发”论坛没错吧?如果你不把你的设备属性描述清楚,别人怎么能帮助到你?这样只能让别人来猜测了,比如你的设备是:
1. 播放mp3的设备?
2. 你自己实现设备端存储操作?
3. 你的设备为何"不支持fat格式了"?
4. "但现在在PC上用fat格式化还是可以成功的,这样就给后续操作带来了隐患" 是何意?是何“隐患”?
5. "让PC用fat格式化时提示失败"?

。。。。

提问者如果不说清楚,而是让别人去猜测的话,也只能回答你“不写flash”了,呵呵~

网友:
其实是我们公司的设备啦,可以放音视频,还有如电子书,游戏之类的功能.
现在好像不改了,如果不支持就在开机时弹出提示"不支持的文件格式".
不过还是要谢谢大家的帮忙^_^.

网友:
在收到格式化命令时固件返回错误行吗?

网友:
在PC上操作U盘时,目标端(mp3)不会收到"格式化",“读写文件”之类的动作,只会收到读/写某个扇区的命令。所以要实现禁止格式化,需要在目标端收到写入扇区命令时,判断该扇区是否为FAT表所在扇区并加以处理即可。PC执行完格式化操作后,会再次读取扇区值来做个校验,如果发现读取的值和写入的不一致即报告格式化失败。如果要禁止格式化为特定的格式,如FAT,EXT2等,对写入扇区的内容加以判断即可。关于U盘的操作可参考mass storage协议。

网友:
容易啊,USB我Mass stroageU盘蕊片中有加入请求format命令的时候,返回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