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的基础知识?

楼主(2007-03-05):
wince的基础知识?
各位大虾:安装vs2005后,wince5.0就安装到系统中了吗?在哪里可以找到啊?谢谢!
安装
大虾
基础知识
wince

网友A:
你是指模拟器吗?

网友B:
只有一个标准模拟器...
但WINCE,如果是OS的话..则没哟...
当然你也可以把模拟器当成是一个X86下的虚拟OS..

网友C:
WinCE5.0指的是Platform Buil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