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内存泄露检查?基于wince 4.2和EVC4.0+sp2!在线等!帮忙诊断

楼主:
程序运行了半小时后,越来越慢!出现死机现象
硬件平台是pc104 内存128M 主频233MHz

我的程序需要运行十几小时,不退出。
在程序里面,一般静态分配资源,如int a[100]
有串口操作和cdb数据库操作,还在OnCtlColor中使用HBRUSH修改了背景颜色,还在线程中反复LoadBitmap,交替着装载两幅图片

大家能不能替我诊断下,哪部分最容易泄露?

网友:
哪个部分都有可能,要看代码

网友:
是不是因为使用静态分配资源int a[100]?因为程序一直不退出,所以静态资源总是占用着

如果我用动态分配,是不是可以在程序里面就把资源释放,如delete[100]

快崩溃了

网友:
楼上说的应该不是主要原因吧,可以看看图片的管理或在其它地方仔细检查。
调程序可急不得。

网友:
新症状!我之前说的死机现象,其实不是完全死机,后台线程仍然在工作,可以证明,还可以通过串口和其他仪器通讯。但是界面上的数据都不动了,对话框打开后,显示出来很慢

pc104的显存是4M,分辨率640*480
是不是显存不够了?

大家帮帮忙了!谢谢

网友:
我以前在自绘时用getdc得到了指针,但没有释放,而自绘在我的那个程序中又很频繁,于是程序就越跑越慢!你看看是不是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
我用到关于颜色和图片的地方主要下面;

HBRUSH CCHQThreadDlg::OnCtlColor(CDC* pDC, CWnd* pWnd, UINT nCtlColor)
{
        HBRUSH hbr = CDialog::OnCtlColor(pDC, pWnd, nCtlColor);

        // TODO: Change any attributes of the DC here
        hbr = CreateSolidBrush(RGB(0,0,255));  //其它区域也为兰
        if(nCtlColor==CTLCOLOR_STATIC)
        {
                 pDC->SetBkColor(RGB(0,0,255));//背景色为兰
                 pDC->SetTextColor(RGB(255,255,255));//前景色为白
                 hbr = CreateSolidBrush(RGB(0,0,255));//其它区域也为兰

        }
        if (nCtlColor==CTLCOLOR_BTN)
        {
                pDC->SetBkColor(RGB(255,255,50));//背景色为黄
                pDC->SetTextColor(RGB(255,0,0));//前景色为红
                hbr = CreateSolidBrush(RGB(255,255,50));//其它区域也为黄
        }
        if (nCtlColor==CTLCOLOR_EDIT)
        {
                pDC->SetBkColor(RGB(255,255,255));//背景色为白
                pDC->SetTextColor(RGB(0,0,0));//前景色为红
                hbr = CreateSolidBrush(RGB(255,255,255));//其它区域也为白
        }
        // TODO: Return a different brush if the default is not desired
        return hbr;
}
////////////////////////////////////////////////////////////////////////////
Dlg->Bmp->SetBitmap(::LoadBitmap(::AfxGetInstanceHandle(),MAKEINTRESOURCE(IDB_BITMAP3)));//在某个线程中,循环加载图片
/////////////////////////////////////////////////////////////////////////////
其他的显示很普通,线程循环中,让几个edit显示数据
////////////////////////////////////////////////////////////////////////////
我在程序的多处写了UpdateWindow();强制刷新窗体,是不是有影响呢?
////////////////////////////////////////////////////////////////////////////

大家觉得以上哪个可能造成了画面刷新缓慢?

网友:
這段代碼的內存泄露也太明顯了吧....CreateSolidBrush()還需要調用 DeleteObject()來釋放資源.
SetBitmap()應該也有相應函數釋放資源的,不過我不用MFC,所以這個不確定.
你可以用remote performance monitor查看内存分配

网友:
谢谢!谢谢!楼上的指出错误!
我开了两线程串口收数,应用程序不退出就不断循环
简单来说:
收数线程
DWORD WINAPI CCHQThreadDlg::ReadThread1(LPVOID lpvoid)
{
  BYTE readBuf2[36];
  while (1)
  {
    if(串口有数)
    {
      memset(readBuf2,0,36);
      ReadFile(hPort, readBuf2,36,&dwACTUALBytes, 0);
      处理readBuf2;
      memset(readBuf2,0,36);
    }
  }
}
这样定义readBuf2,线程不断循环是不是会不断申请内存,导致内存不够用?
另外,各位大虾,一个好的程序运行时占用内存的情况是怎样的?增加一定内存之后稳定吗?退出后是完全释放内存吗?

网友:
我重新修改了程序,目前的程序运行时占用内存在24%左右,退出后可以释放内存。

我没有经验,不知道这样的程序是否属于运行正常的程序了?

还是有问题,网线下载到目标机运行的Release版,运行时占用内存在24%左右,退出后可以释放内存。我点击自己定义的退出按钮,pc104就重启了!

为什么呢?我没有调用什么重启API阿!

望大家赐教!

网友:
那段线程代码不会不断申请内存.
wince退出之后是完全回收分配给程式的堆樫空间

网友:
感觉像机器硬件有问题.

网友:
谢谢,我继续调试!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
wince remotor performance monitor 用来检查内存泄露的

看你的代码,你好多CreateSolidBrush  都没有释放

网友:
谢谢大家,确实没有释放CreateSolidBrush ,我现在把它们释放了。程序有了改善。
目前还在测试当中,先不结帖,以免还有问题。
如果测试没有问题,立刻结帖,散分!请大家放心!

网友:
楼主用app verify 或者其它工具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