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这个错误,困扰我好久了

楼主:
当我在PB里下载系统运行时镜像到模拟器时总提示下面的错误:

The specified CE boot image could not be loaded.

Your virtual machine may not have enough RAM allocated. Try increasing the RAM allocation (if you are using Platform Builder open the Configure Remote Services dialog, choose the Emulator Download service, and click the configure button).

我按照提示把系统内存加到最大256还是不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楼主编译的内核,是for ARM的。如果没有开发板,当然是不能运行的。

换成Emulator编译吧。

网友:
我是用的Emulator啊,就是按照张冬泉那本书上的例子做的,可是就是有问题

网友:
楼上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我想是你模拟器设置的分辨率+颜色数太大或者里面的设置的内存太大,而你实际并没有那么大的内存

网友:
我也遇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请问按照你说的那样要怎么改呢。。。。能不能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编过armv4i的模拟器,必须要设置skin为空,同时设好分辨率,否则起不起来.

网友:
关注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编译不是for emu的把,设置选择应该选for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