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可以通过串口监控电源开关状态。

楼主(2007-07-23):
怎么可以通过串口监控电源开关状态。
我一个客户想用电脑实时的监控某台机器的电源是否开启,关闭。
也就是机器一打开电源,就有信号传输到串口。
一关闭电源也有信号传输到串口。
由于我对硬件方面不懂,还愿在大侠能够指教。。。。谢谢
信号传输
监控

网友A:
是做插件式的还是其它?
能不能在机器里面做手脚?或是直接就是机器的一个组成?
机器是交流还是直流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