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EDit控件的问题

楼主(2007-01-24):
evc EDit控件的问题
如何可以让,EVC 下EDIT控件,中的字符右对齐呢!
如何

网友A:
MFC的CEdit类封装了编辑框控件。CEdit类的成员函数Create负责创建按钮控件,该函数的声明为:
BOOL Create( DWORD dwStyle, const RECT& rect, CWnd* pParentWnd, UINT nID );
参数dwStyle:指定了编辑框控件风格;dwStyle可以是风格的组合。
ES_RIGHT 右对齐正文。
ES_LEFT 左对齐正文。
Rect:指定了编辑框的位置和尺寸。
pParentWnd:指定了父窗口,不能为NULL。
nID:编辑框的ID由nID指定。
你试试

网友B:
右击 Edit 空件,属性,在里边改为右对齐。

网友C:
不行的,在EVC下面不可以的。

网友D:
哦,我没试过,这里也没有安装,看不到。你看看静态文本可不可以?
最重要的是,你先要查看一下它的帮助,看可不可以。

网友E:
你把Edit控件属性变更为Multiline(多行),然后再修改Align text 为 Right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