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如何执行一个bat文件?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
   我想用EVC写一个程序,主要功能是实现调用一个bat文件,可是就是调用就是不成功,请各位指点一下!

我的BAT文件名字是1.bat,   内面的内容是: cal.exe         (一个可以在CE平台上运行的程序)

我在写程序时候,调用bat文件的程序如下:
SHELLEXECUTEINFO ShExecInfo = {0};
ShExecInfo.cbSize = sizeof(SHELLEXECUTEINFO);
ShExecInfo.fMask = SEE_MASK_NOCLOSEPROCESS;
ShExecInfo.hwnd = NULL;
ShExecInfo.lpVerb = NULL;
ShExecInfo.lpFile = _T("hard disk\\1.bat");
ShExecInfo.lpParameters = _T("");
ShExecInfo.lpDirectory = NULL;
ShExecInfo.nShow = SW_SHOW;
ShExecInfo.hInstApp = NULL;
ShellExecuteEx(&ShExecInfo);
WaitForSingleObject(ShExecInfo.hProcess,INFINITE);

不知道为什么叫调用不了这个bat文件。

但是如果把ShExecInfo.lpFile = _T("hard disk\\1.bat");中的1.bat换成cal.exe或1.txt是可以正常调用。
请高手指点一下!如何才能调用bat文件

网友:
Bat文件,是通过Console调用的。但一般CE的平台中,没有集成这个组件的。

网友:
我在CE平台上加了Console组件

网友:
bat文件应该是支持的吧,难道你的eVC不是通过cemgrc.exe 所用的bat文件产生的吗?

主要看bat文件里面的内容吧,很多命令是不支持的.

网友:
贴你的BAT文件内容出来吧

网友:
我的BAT文件名字是1.bat,       内面的内容是:   cal.exe                   (一个可以在CE平台上运行的程序)

网友:
你不如直接调cal.exe算了

网友:
如果要直接调用,我还在这里问什么?

网友:
bat里的命令都可以通过代码实现,为什么不直接写。如果不行的话,找个第三方的console开发包,改写一下就行了。

网友:
建议楼主这样试试,将你的程序名先换成系统的应用,如explorer.exe,先排除路径可能的错误。
因为我怀疑是这个错误:CE没有当前工作目录这个概念,一般都要给出全路径。

网友:
我想楼上想实现用bat调用程序,避免重复烧写N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