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wIP怎么和上位机通讯?

楼主(2007-05-10):
请教:LwIP怎么和上位机通讯?
请教各位大虾,下位机移植的LwIP,上位机是PC的C++Builder,怎么实现两者的通讯。或者这么问,上位机的Socket,下位机能不能接收,怎么接收?谢谢!
通讯
大虾
Socket

网友A:
要看你上位机建立什么样的socket了,UDP的话可以收到报文,而TCP的话要看你用那个做服务器了(服务器要一直响应TCP连接包的),如果是上位机作服务器就要一直运行着这个程序。

网友B:
TCP和UDP都要用到,TCP用于传输文本和控制命令,UDP用于传输音频流。上位机(一台服务器)负责管理控制,音频流和各种数据、文本全部来自上位机。但是目标终端(下位机)有近百个,不能每个都要保持连接,那样上位机也吃不消啊。就是不清楚怎样处理合适?

网友C:
那只有尽量少用tcp连接,一旦设置完毕就迅速断开,平时都保持udp就可以了,不过还是要考虑一下udp网络掉包的问题。不知道你们网络是怎么构建的了

网友D:
系统只在内网上运行,UDP丢包率应该不会太高。谢谢island0209(海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