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ce6.0支持的.NET CF和SQL的版本是什么呢?

楼主:
谢谢!
我最近一直被困在数据库开发这,老是出现can't find p/invoke dll:sqlceme30.dll
试过各种方法都不行,现在怀疑是不是wince6.0所支持的CF和SQL版本和我现在安的不一样才导致的错误。但没看到说wince6.0到底支持哪个版本的CF和SQL,倒是查到其他版本wince的支持限制。大家有清楚的吗?万分感谢!

网友A:
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

请问是支持CF2.0,还是支持SQL2.0?
好像CF2.0是wince6系统内置了的,但是哪个版本的SQL CE是适合Wince6.0的呢?
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还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