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使坏的子机对总线的影响小些?

楼主(2007-04-27):
怎么样使坏的子机对总线的影响小些?
怎么样使坏的子机对总线的影响小些?
如图:
现在我的子机只要有一个出现问题,它就占着总线,使其它的机器都不能正常工作,有什么办法可以使我的子机出现异常时对总线影响小一些呢?
我在子机接入总线出分别加了27欧姆的电阻来减小影响,可以没有什么效果,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怎么样
影响

网友A:
1、释放总线的条件是什么?
2、子机出现异常时对总线表现出来的电气特性是什么?
3、弄明白上边两个问题,再考虑怎样消除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