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问题请教!

楼主:
本人新手上路请指教.
采用3线串行方式的程序

//--------------------------------------------
//name:  TG12232E 驱动程序
//mcu:   ATmega8
//software: winavr
//time: 2005.5.10
//--------------------------------------------
//  CS ----- PB2   LCD片选(串行) 0:禁止 1:允许
//  SID ---- PB3   LCD输入串行数据(串行)
//  CLK ---- PB5   LCD输入串行脉冲(串行)

#include   ((((inttypes.h是什么意思?avr/io.h是什么意                     思?
#include
#include

#define  FREQ 8  //Meaga8L,8MHz
#define  SS   PB2//LCD片选(串行) 0:禁止 1:允许
#define  MOSI PB3//LCD输入串行数据(串行)
#define  SCK  PB5//LCD输入串行脉冲(串行)

void port_init(void)
{
  DDRB  = 0;//设置B口全为输入
  DDRC  = 0;//设置C口全为输入
  DDRD  = 0;//设置D口全为输入
  PORTB = 0xff;//设置B口全部上拉     ((((oxff 是个什么地址?是芯片单口地址                      吗?
  PORTC = 0xff;//设置C口全部上拉
  PORTD = 0xff;//设置D口全部上拉
}

void spi_init(void)

网友:
#include   ((((inttypes.h是什么意思?avr/io.h是什么意                     思?
intetypes.h这个就单片机的整型运算库....

avr/io.h//这个是处理路径的,表标到系统默认路径下的AVR目录中查找IO.H这个头文件

至于
#include <...>
#include "..."之间的区别,我就不告诉LZ了,你自己去找找C语言的书,都有涉及

网友:
PORTB = 0xff;//设置B口全部上拉     ((((oxff 是个什么地址?是芯片单口地址                      吗?

//PORTB是一个寄存器,它的状态决定IO的工作方式,具体你得看你用的芯片的数据手册.里面关于IO结构的说明.

网友:
lbing7(向青润老大学习!!!) ( ) 信誉:100    Blog   加为好友  2007-06-05 19:10:43  得分: 0

   #include   ((((inttypes.h是什么意思?avr/io.h是什么意                     思?
intetypes.h这个就单片机的整型运算库....

avr/io.h//这个是处理路径的,表标到系统默认路径下的AVR目录中查找IO.H这个头文件

至于
#include <...>
#include "..."之间的区别,我就不告诉LZ了,你自己去找找C语言的书,都有涉及

Top
lbing7(向青润老大学习!!!) ( ) 信誉:100    Blog   加为好友  2007-06-05 19:12:34  得分: 0

   PORTB = 0xff;//设置B口全部上拉     ((((oxff 是个什么地址?是芯片单口地址                      吗?

//PORTB是一个寄存器,它的状态决定IO的工作方式,具体你得看你用的芯片的数据手册.里面关于IO结构的说明.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