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httpdisk源码中的疑问,向大侠请教

楼主:
我在学习httpdisk源码中,把网络接收的数据先放到申请的内存中,然后通过RTlcopymemory到用户数据的内存中,
1、请问难道不能直接访问用户数据内存吗?
2、我想把它改成可以写的。当发送数据时,是不是一定要先RTlcopymemory用户数据到临时内存中,才能发送?
多谢了。

网友:
可以直接访问内存啊,看你使用的是什么访问方式,直接访问内存要使用直接I/O方式。

网友:
以下是 httpdisk.c的部分源码:
    while (dataLen < Length)
    {
        nRecv = recv(*Socket, buffer, BUFFER_SIZE, 0);
        if (nRecv < 0)
        {
            close(*Socket);
            *Socket = -1;
            break;
        }
        if (nRecv < 1 || dataLen + nRecv > Length || nRecv > BUFFER_SIZE)
        {
            DbgPrint("HttpDisk: Invalid data length %u+%u\n", dataLen, nRecv);
            close(*Socket);
            *Socket = -1;
            break;
        }
        RtlCopyMemory(
            (PVOID)((PUCHAR) SystemBuffer + dataLen),
            buffer,
            nRecv
        );
        dataLen += nRecv;
    }

我的意思是 能不能直接把 recv接收的数据放到 SystemBuffer中,不再使用 RtlCopyMemory这个函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