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E5。0后续系统支持WDM驱动模型妈??

楼主(2007-12-05):
请问CE5。0后续系统支持WDM驱动模型妈??
请给予说明,谢谢!
模型

网友A:
记得WDM一直都是少数driver支持。不一定所有的driver都支持的,没必要搞那么复杂。

网友B:
WDM 是微软2000推出的模型,用Io方式,还是没有说明我的问题,因为我要再CE上移植XP的WDM驱动,不想自己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