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串口调试问题(谁能解决10Q币奉上)

楼主:
我现在作的是PC机与下位机(平台WinCE 5.0)之间的串口通信,两机都只有一个串口
COM1,两边都能发送成功,下位机接收不到消息,PC机每次只能接收2个字节,而且
还是乱码,即
fReadState=ReadFile(m_pSerial->m_hComm,buf,m_pSerial->m_nBufferSize,&dwLength,NULL);
dwLength = 2;

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用了其它的串口测试工具接收都没成功。
源代码在这里:http://dl2.eeworld.net/down4/20070725/25145644449.rar
谁有做过上位机与下位机的串口通信,希望能帮到忙,由于积分太少,只能用10Q币作为回报,或者自己QQ秀商城选几件不超过10Q币的衣服,我来买单,我的QQ:103576906,晚上住处没网络,不在线,白天上班时间一直都在(8:40~18:
10),有时是隐身的。

网友:
可能是两个串口的发送与接收的速度不相同,建议使用SLEEP函数进行调试。

网友:
楼上的说的速度是指波特率吗,这个两边的设置当然是一样的。

网友:
以我多年民工的经验。。。。。。
  我怀疑你的串口线接错了,呵呵。就是该直连的接成了交叉,或者该交叉的接成了直连。

网友:
我将你的程序,在我的开发板上只做少量的更改,收发都是正常的。我用的是2440的开发板,在ce4.2下使用。这个程序要点一下接收才会开始显示接收的数据。欢迎交流maxim@163.com。

网友:
今天经理给了一个USB转串口的线的给我,在PC机上测试了下,收发都没问题,现在逐渐明朗了,大概是底层驱动的问题,硬件工程师正在改。
多谢楼上ningxin(资深民工)和arm7000()的点拨。

网友:
1、用示波器;
2、字节之间加延时;

网友:
1.串口线5接5,2和3反接
2.确认两边收发参数是否一致
3.最最重要的一点,我怀疑楼主忽视了CE下的UNICODE的问题...

网友:
呵呵冲着10Q币来的,既然找到问题了,那就不多说了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unicode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好久没来这里了,问题已经解决了,不是程序的问题,是平台的问题。
谢谢各位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