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ARM技术
刚入门,请大家解释一下ARM和LPC关系
220zp
220zp

网友A(2007-11-16):
刚入门,请大家解释一下ARM和LPC关系
今天看一天周立功写的书,
有两个概念不是很清楚.
1.ARM核
2.ARM芯片
3.LPC微控制器
什么arm7,arm9,,,,,,,,,,
还有LPC2200,LPC2214,,,,,,,,,,,等等!
有点混.
请大家指点一下.
看这种理论方面的书真的很痛苦.
控制器

网友B(2008-01-13):
up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我知道耶

网友D:
ARM核是一家研究CPU的公司做出来的,是32位的,该公司是英国的,然后该公司把ARM核卖给其它大公司,
其它大公司在ARM核的基础上再添加一些外围设备,如Flash,串口,以太网口,USB等,这样不同的公司就
有了以ARM核为中心的芯片,如菲利普的LPC芯片,三星的44B0,2410等.
ARM核也是有等级的,如ARM7TDMI(我的ID号),ARM7TDMI-S,ARM920T,StrongARM等,是表示运算能力的,
跟奔3,奔4,双核,一个道理。
LPC微控制器是ARM芯片的一种。
LPC2200,LPC2214是以ARM核为中心的一系列微控制器,只是外围设备不一样。

网友E:
1.ARM核 -- ARM公司是专门做CPU核心设计,但不生产,只是卖IP给别人,就是仅仅设计核心,并卖核心图纸给别人
2.ARM芯片 --如上楼所述,只是别的公司在ARM核心上生产的芯片。这就多了。。。。。
3.LPC微控制器 --一种使用ARM做为CPU核心的单片机而已,一般单片机还包含很多外围,像上讲的串口,flash,网络等。但CPU用的ARM,用ARM核心来协调各个部件运行,并运行。。。

网友F:
关于LPC我补充一下;
是飞利浦公司购买ARM内核再加上外围的一些接口做成的芯片(等同电脑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