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帮助:写给定地址的eeprom数据的程序,最好C语言的

楼主:
K-line通讯的eeprom,现需要改写其中某段地址的内容,IC型号是ST93C66M6,希望有大侠帮忙写个程序,语言最好是C,具体需要写的内容希望是可以随意改的。谢谢拉。

网友:
EEPROM是当成一个片外RAM来操作么?

那么排除片内片外的具体实现指针和 硬件情形。

我们把问题定义为 对指定地址的RAM空间写入内容。

这个问题我刚刚接触过。
使用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用指针的方式。

但我更喜欢的方式,是 结构体。
先定义一个结构体,它的好处是,你可以按顺序排列任何你想要存储进去的内容。

然后定义一个该结构体类型的指针,把地址指向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