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4.0 中如何显示中文

楼主:
我在对话框中做的按钮,按扭上的字是中文,可是一运行就变成乱码了,想问一下在evc++ 4.0 中怎么让按钮上的字为中文显示

网友:
你是不是用的  对话框模式.
右键那个可以选语言 选成chinese(P.R.C)就可以了

网友:
如楼上两位所说
第一.楼主的CE系统是否是中文的,或是否支持中文的显示
第二.就是自己应用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楼上的善于总结哈

网友:
再弱弱的问一下啊,我选了语言是中文科还是乱码,是不是如果没有装中文的模拟器也会有中文这一项,还有啊,如果我编好程序再装模拟器,那程序是不是还要重新编一边,还是原来编好的就会显示中文???

网友:
EVC的模拟器不支持中文的吧
想看效果怎么不把EXE下到target device上运行呢

网友:
我是想下到ARM9的板子上,想知道下到板子上之后应该是显示中文的吧?

网友:
target device 当然是支持中文的咯
只要你在定制平台的时候选择了支持中文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的是YC2440的板子,那就是说我现在不用管我电脑上的模拟器显不显示中文了,最后下到那个板子上一定会显示中文的吧?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先在EVC下设置两项:
1、Project/Settings/Resources/Language:选择中文(中国);
2、在ResourceView/Dialog,右击相应的对话框选择Properties,在Language:选择Chinese[P.R.C]
说明:在模拟器上中文一般只显示方框,除非你的模拟器是支持中文的。第二在你的板子上也要支持中文(区分简体和繁体,除非你的板子两中都支持)。
可以结贴了

网友:
补充一下,一定要先设置,然后在对话框中写入中文,否则以前写的中文还是显示方框

网友:
明白了 多谢 想问一下怎么给你给分呀??

网友:
点击本页面上方的"管理"

网友:
安装个中文sdk吧,
可以自己用pb定制,或到网上找个.
不然可能还是不能显示中文的.

网友:
谢谢zb094182
先在EVC下设置两项:
1、Project/Settings/Resources/Language:选择中文(中国);
2、在ResourceView/Dialog,右击相应的对话框选择Properties,在Language:选择Chinese[P.R.C]
说明:在模拟器上中文一般只显示方框,除非你的模拟器是支持中文的。第二在你的板子上也要支持中文(区分简体和繁体,除非你的板子两中都支持)。
可以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