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位网友知道SIM卡的腿脚定义吗

楼主:
我想制作一个用手机进行远程通信联络的单片机

网友:
好像不用了解SIM卡吧,你要么直接用单片机控制手机动作,要么选用GSM通信模块,这都需要你先了解AT命令,串口通信!

网友:
卡好像只存当量的数据和ID吧??

具体的通信功能还得看看那些个模块!

呵呵

网友:
SIM卡只是一类特殊的IC卡,你查看IC卡的引脚定义就可以了
无非是
电压/复位/时钟/地/编程电压/IO/保留X2

网友:
估计你是需要个卡座的:

     NC==        ==NC
SIM_CLK==        ==SIM_DATA
SIM_RST==        ==NC
SIM_PER==        ==GND

如果是六脚的卡,第一行两个NC不用。这是标准卡,但中移在无线公话中使用了特殊卡,管教定义不同,就不能贴在这里了。

网友:
这个好找吧,触点朝向您自己。缺口放在右上角,下面从左到右为1,2,3,4,上面从左到右为5,6,7,8

Contact  Designation  Use
C1  Vcc  Power connection through which operating power is supplied to the microprocessor chip in the card
C2  RST  Reset line through which the IFD can signal to the smart card's microprocessor chip to initiate its reset sequence of instructions
C3  CLK  Clock signal line t hrough which a clock signal can be provided to the microprocessor chip. This line controls the operation speed and provides a common framework for data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IFD and the ICC
C4  RFU  Reserved for future use
C5  GND  Ground line providing common electrical ground between the IFD and the ICC
C6  Vpp  Programming power connection used to program EEPROM of first generation ICCs.
C7  I/O  Input/output line that provides a half-duplex communication channel between the reader and the smart card
C8  RFU  Reserved for future use

网友:
太没有人气了,本坛中,单日回贴量基本不到10贴啊

我也正想往这门中钻啊

我一次性狂顶,顶到开不了贴为止!

网友:
不明LZ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