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怎么用KeyboardClass0来拦截键盘的输入信息?

楼主(2007-05-14):
谁知道怎么用KeyboardClass0来拦截键盘的输入信息?
现在我在驱动用zwCreateFile成功,但是
status = ZwDeviceIoControlFile(
hTempHandle,
NULL,
NULL,
NULL,
&TempIoStatusBlock,
IOCTL_INTERNAL_I8042_KEYBOARD_WRITE_BUFFER, //IOCTL_GET_SYS_BUTTON_EVENT,
NULL,
0,
&KeyboardData[0],
sizeof (KEYBOARD_INPUT_DATA)*2
);
不成功,不知是用法错误还是参数错,请指点!
键盘
成功
status

网友A:
也算不是拦截,我只需要知道键盘输入什么就行。

网友B(2007-11-28):
IOCTL_INTERNAL_I8042_KEYBOARD_WRITE_BUFFER 是写键盘 BUFFER,这是用来模拟键盘按键的.
是得不到键盘输入的内容的.

网友C(2008-01-10):
我当时做的是,直接在驱动中就写入一个日志文件里了

网友D:
DDK下面有个例子吧,就是kbfil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