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请问在WINCE中如何实现打印呢?

楼主(2007-07-11):
请问在WINCE中如何实现打印呢?
我现在用的是WINCE5.0,一般的FRAMEWORK中有PRINTDIALOG之类的打印类提供,但是在WINCE5.0的FRAMEWORK中没有,现在不知道该如何实现打印,或者是否也可以通过调用API来实现呢.
其中打印机驱动已经提供.
望高人给予指点.谢谢先.
打印机驱动
如何

网友A:
只要你把打印机接上后 调用以下4句话就可以了。
CDC* pDC = GetDC();
CPRINTSTATUS CPS;
CPS.PrintImage(pDC->m_hDC,0,0,400,300);
ReleaseDC(pDC);
你可以访问 http://blog.eeworld.net/tayosoft 得到答案

网友B:
请问各位用EVC开发 如何实现打印预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