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宏的定义

楼主:
uchar Printf_CHINESE32x32_ASC16x32(bit cr, uchar uRow, uchar uCol, char *fmt, ...);
uchar dprintf(bit flag, uchar fontASC, fontCHI, uchar uRow, uchar uCol, char *fmt, ...);

如何定义一个宏,使这两个函数通用?

#define  Printf_CHINESE16x14_ASC8x12(x1, x2, x3, x4); dprintf(x1, ASC8x12, CHINESE16x14, x2, x3, x4);

#define  Printf_CHINESE16x14_ASC8x12(x1, x2, x3, x4, ...); dprintf(x1, ASC8x12, CHINESE16x14, x2, x3, x4, ...);
我做了这两个宏定义,但有错!请高手赐教

网友:
如何定义一个宏,使这两个函数通用?

通用?

是不是说是.
Printf_CHINESE16x14_ASC8x12(..);//相当于调用:dprintf(..);

网友:
#include
#define ABC abc

int abc(int c)
{
    return (c + 5);
}
int main()
{
    int a = 0;

    a = ABC(8) + 1;

    printf("%d",a);
    system("PAUSE");
    return 0;
}

网友:
是啊,有什么好方法吗?我要是源改程序的话,代码太多了,而且容易出错

网友:
我去了分号也试过,不行!这是一个相当于C语言中printf()格式化输入出函数。
分两种方式考虑:1、printf("abc"); 2、char abc[] = "abc"; printf("%s",abc);即有参数和无参数,如何实现定义一个宏?

网友:
多谢关注,更要解决方案

网友:
我给的那个例子没看懂?

你要的不只是一个换个名字嘛??

网友:
uchar Printf_CHINESE32x32_ASC16x32(bit cr, uchar uRow, uchar uCol, char *fmt, ...);
uchar dprintf(bit flag, uchar fontASC, fontCHI, uchar uRow, uchar uCol, char *fmt, ...);

第二个比第一个函数多两个参数,怎么解决?

网友:
那就不用宏,直接定义函数,通过参数来传值...

网友:
不用宏的,完全可以定义两个相同名字但参数不同的函数,编译器在调用时根据实参能确定该调用哪个的
uchar MyPrintf(bit cr, uchar uRow, uchar uCol, char *fmt, ...);
uchar MyPrintf(bit flag, uchar fontASC, fontCHI, uchar uRow, uchar uCol, char *fmt, ...);

网友:
C语言不支持变参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