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PCI设备的Base Address 0

楼主:
我们知道,PCI设备通用配置寄存器如下:

DW | Byte3 | Byte2 | Byte1 | Byte0 | Addr
---+---------------------------------------------------------+-----
0 |     Device ID     |     Vendor ID       | 00
---+---------------------------------------------------------+-----
1 |      Status     |      Command      | 04
---+---------------------------------------------------------+-----
2 |        Class Code        | Revision ID  | 08
---+---------------------------------------------------------+-----
3 |   BIST  | Header Type | Latency Timer | Cache Line | 0C
---+---------------------------------------------------------+-----
4 |           Base Address 0           | 10
---+---------------------------------------------------------+-----
5 |           Base Address 1           | 14
---+---------------------------------------------------------+-----
6 |           Base Address 2           | 18
---+---------------------------------------------------------+-----
7 |           Base Address 3           | 1C
---+---------------------------------------------------------+-----
8 |           Base Address 4           | 20
---+---------------------------------------------------------+-----
9 |           Base Address 5           | 24
---+---------------------------------------------------------+-----
10 |          CardBus CIS pointer          | 28
---+---------------------------------------------------------+-----
11 |  Subsystem Device ID  |   Subsystem Vendor ID   | 2C
---+---------------------------------------------------------+-----
12 |        Expansion ROM Base Address        | 30
---+---------------------------------------------------------+-----
13 |        Reserved(Capability List)         | 34
---+---------------------------------------------------------+-----
14 |            Reserved             | 38
---+---------------------------------------------------------+-----
15 |  Max_Lat  |  Min_Gnt  |  IRQ Pin  |  IRQ Line   | 3C
-------------------------------------------------------------------
我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写"Base Address 0 ?
看清楚,是写,不是读啊,
比如,我现在想将该设备映射到0x80000000这个内存地址去,该怎么写?
前提是没有OS,并且不要用PCI BIOS,要用汇编程序写,
另,对于有多个function的PCI设备,比如网卡,有8个funtion,这样的设备怎么处理?每个function都要写Base Address 0吗?
在线等,对于解决问题的人,立马奉送100分.

网友:
已知: 该设备:

Bus#        Device#        Func#        Vendor        Device        Class        IRQ        IntPin
01        0D        0        10EC        8139        020000        10        1
01        0D        1        10EC        8139        020000        10        1
01        0D        2        10EC        8139        020000        10        1
01        0D        3        10EC        8139        020000        10        1
01        0D        4        10EC        8139        020000        10        1
01        0D        5        10EC        8139        020000        10        1
01        0D        6        10EC        8139        020000        10        1
01        0D        7        10EC        8139        020000        10        1

网友:
本人最近研究了一些关于PCI设备操作的实验,有一点经验,提出仅供参考.PLX公司有一些控制PCI设备的控制芯片,只要参考PDF中说的将数据线地址线与控制芯片接好,IDSEL设置好,,就可以轻松实现BASE ADDRESS0 读写,包括对其他配置空间里的Registers的操作,我已经成功实现了,但是也有不理想的地方。

网友:
而且我本人也是用汇编进行编程,至于你要的汇编原码,我不能给你确切,因为不同的PCI控制器有不同的FIRMWARE,所以只能说确定了控制芯片,才能确定用什么样的汇编,以后常沟通。我的经验也不是很足!拙见!

网友:
"写"Base Address 0 是config 写。一般是系统自己配制的,不过你没有OS,
那就找找他如何进行config 写的,你只要把0x80000000写道Base Address 0里面,
这个动作只是系统启动后动作的,如果你 非要该也可以的,你弄下看看了。

以后就可以直接访问0x80000000打头的地址了,
(当然还要看你下游那边Base Address 0的access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