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急!!Wince OS调用GetDiskFreeSpaceEx为什么返回值为零?

楼主:
_ULARGE_INTEGER freespace,totalspace,userspace;
if(::GetDiskFreeSpaceEx(_T("SD Memory Card:\\"),&userspace,&totalspace,&freespace)==FALSE);
{
GET_STRING(TARMS_XXX, _T("SDCard Not Available"))
}
.....
总之我的SD卡是存在的,且使用正常,可是却总返回FALSE,并且SDCard Not Available。为什么啊?

网友:
_ULARGE_INTEGER freespace,totalspace,userspace;
if(::GetDiskFreeSpaceEx(_T("硬盘\\"),&userspace,&totalspace,&freespace)==FALSE);

//这样就对了,

T("SD Memory Card:\\); // 是不是不用':' ? 还是你的盘符根本就不是SD Memory Card??

我是CF卡, 但系统下显示为 硬盘\\

网友:
把目录指定对,这个函数是没有问题的。
给楼主一个参考:
/****************************************************************************
* Function:GetFreeDiskSpace
* Description:得到磁盘剩余空间大小
* Params:无
* Return:磁盘剩余空间
*****************************************************************************/
UINT32 GetFreeDiskSpace()
{
        ULARGE_INTEGER available, total, free;
        if(g_multimedia_setting.storePosition == 0)
                GetDiskFreeSpaceEx(L"ResidentFlash", &available, &total, &free);
        else
                GetDiskFreeSpaceEx(L"SDMMC", &available, &total, &free);
        return available.u.LowPart;
}

网友:
函数没有问题,仔细看一下外部存储卡的名称,别写错了。很多设备的名字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