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语音提示的车载蓝牙免提系统

楼主:
我想做 基于语音提示的车载蓝牙免提系统。

主控MCU 选philip的ARM7:LPC2200系列

语音合成的芯片我基本定为XF-S4240;

问题1:  但是车载蓝牙免提模块方面 想不知道选哪个好?搜了半天,只找到个金瓯公司出的蓝牙免提产品模块;不知道哪位好心人帮忙介绍下。不胜感激!!

问题2 :还有我由于是出次接触整体项目的策划,我做的是硬件规划,谁有这方面的经验能指导下该如何下手?以及如何去做?

问题3:这个项目肯定涉及到蓝牙手机的模拟问题,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
这个CPU价格太贵了,没有竞争力!
建议楼主换一个CPU, !

网友:
看看这个,多一个选择
http://www.wimate.com

模块(Module) JBM-130

产品特点
· 模块中使用CSR公司蓝牙芯片
· 支持蓝牙规范v2.0版本
· 支持Piconect 和 Scatternet
· 提供UART及全速USB v1.1标准接口
· SPI调试接口
· 可编程I/O口
· 内置stereo codec及外部16bit PCM语音接口
· 用户定制片内软件,即对应各种应用的Profiles
· 50欧姆天线接口

产品应用
· 立体声耳机
· 蓝牙车载免提
· 蓝牙音箱
· 个人数字助理PDA
· USB适配器
· 无绳电话
· GPS接收机

产品规格
蓝牙协议     Bluetooth Specification v2.0
USB协议      USB v1.1/2.0
频率       2.4GHz ISM band
调制       GFSK(Gaussian Frequency Shift Keying)
发射功率     ≤4dBm, Class 2
灵敏度      ≤-84dBm at 0.1% BER
CODEC       16bit
压缩       SBC
速率       Asynchronous: 723.2kbps(Max) / 57.6 kbps
         Synchronous: 433,9 kbps/433.9kbps
安全特性     Authentication and encryption
支持profiles   Human interface device,File transfer,Dial-up networking,
         Bluetooth serial port,LAN access,Synchronization,Fax,
         Network access,Printer
供电电源     +3.3VDC 80mA
工作温度     –20 ~ +55 Centigrade
尺寸       25mm x 14.5mm x 2 mm

网友:
问题3:这个直接用蓝牙手机就可以测试蓝牙车载免提,不是问题

网友:
我想做 基于语音提示的车载蓝牙免提系统。

主控MCU 选philip的ARM7:LPC2200系列

语音合成的芯片我基本定为XF-S4240;

问题1:  但是车载蓝牙免提模块方面 想不知道选哪个好?搜了半天,只找到个金瓯公司出的蓝牙免提产品模块;不知道哪位好心人帮忙介绍下。不胜感激!!

回答1:
    可以用蓝宇光科技有限公司的..提供全部参考设计...
    根本不需要外部语音IC..可以实现中英文 朗读,语音控制.接听,拨打..等等.
问题2 :还有我由于是出次接触整体项目的策划,我做的是硬件规划,谁有这方面的经验能指导下该如何下手?以及如何去做?

回答2:
蓝宇光科技提供软件,硬件全部参考设计.著名的SIMENS公司也有用我们的CLASS1 蓝牙模块做数据传输.

问题3:这个项目肯定涉及到蓝牙手机的模拟问题,这个怎么解决啊?

回答3:
不用模拟..普通蓝牙手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