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键盘同时录入两台电脑

楼主:
一台专网计算机(专用,不能装其它程序),一台外网计算机。专网机上有一应用程序,现在开发另一应用程序,界面与专网机上程序界面完全一样,装在外网机上,目的就是为了在专网机上输入数据的同时,将数据录入外网机上,省掉二次重复录入的工作。
请问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用硬件可以实现吗?目前我们有个设备,通过它可以将一个键盘一个鼠标同时连到两台电脑上,可以实现并发录入,但是当录入速度快的时候会出现两边录入结果不一样,这是不允许的。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设备,能确保两边录入完全一致?或者有没有用软件加硬件实现的方法?请帮忙解决。
E-mail:wpfwph@msn.com

网友:
这些东西有点儿高升了。路过领教了。

网友:
这要用到网络通信了啊

网友:
搞一个同步用的软件模块,专网里面导出,然后到外网导入

网友:
好像LZ想写个小马,呵呵

网友:
使用一个合适的同步软件,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一套无线键盘+鼠标,两个接收器,分别插到两台计算机上。
注:接收器调节到一个接收频率上,略懂硬件的都会做。

网友:
有的是这类软件,不过一般都不作为主要功能,所以在快速录入时可能都有点问题。
即便专门开发一个这样的软件,也会有网络传输延缓甚至丢失等一些影响的因素,想真正完全快速同步,不容易,看你具体是什么标准了。

网友:
全国第一家虚拟主机:支持伪静态.有利于提高排名!!!

15G全能空间年付500元/月付70元 可免费试用
5GB 独立WEB空间、5GB 企业邮箱空间、5GB MSSQL数据库
IIS连接数据 500 个、500GB/月流量、共享日志文件空间

企业邮箱功能
赠送5GB 超大企业邮箱,500个Email企业邮箱用户
自动回复、自动转发、POP3、SMTP收发信、SMTP发信认证
邮件过滤、邮件拒收、邮件夹管理、邮件域管理、定制邮件数

数据库功能
支持5GB MSSQL数据库空间,5个用户数据库、Access

主机功能支持
采用安全稳定的Win2003 .net2.0 架构
支持ASP、PHP、ASP.NET、PERL等脚本、支持自定义CGI
全面支持.net2.0版本,独立的Application应用池,
支持SSI(Shtml),支持FrontPage扩展
可免费自行绑定5个域名、500个解析、500个子域名

详情咨询021-51695858   QQ:678500
官方网站  www.abcnic.com
ADD: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浙桥路289号建银大厦A座703-704

网友:
不明LZ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