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旋转后缩放的问题。。。

楼主(2007-08-24):
图片旋转后缩放的问题。。。
头疼这个好几天了,好不容易可以旋转了,但在这个问题上卡住了。。。
因为PDA屏幕的问题,一般是宽高不等的,所以比如一个矩形的图片,旋转后要根据宽度和高度与屏幕的关系,做一个缩放,当再次旋转的时候,又回到最初显示的状态。。。再次,再次。。。
就这个逻辑关系搞不清楚,在读入显示的时候,肯定首先做了一次读入的宽高控制。。。
有了解的告知一下吧,分不是问题呵。。。多谢了
问题
旋转
回到最初

网友A:
一般这样的显示,是要不变形,所以宽度高度要有一样的缩放比例,为了有最合适的显示大小,找到图片宽/显示窗口宽度 和 图片高度/显示窗口高度 中最大的那个值做为缩放比列,然后把高度,宽度进行同比列缩放。

网友B:
多谢..找到比例缩放是肯定的,只是没法确定变化过程中的缩放情况
昨天同学帮忙想出了一个算法,感觉还是挺对的
一会测试看看

网友C:
呵呵,还没搞定呀。你可以缩放之后再显示在static上的,static的大小你根据缩放后在动态设置,缩放显示后再对static上的图片旋转。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让图片显示在窗体上

网友D:
写了一个程序,来判断旋转后的宽高比,终于把这个输出框控制好了。
但是遇到宽高值不是4的倍数的时候,图像会比较乱。。再开帖问问大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