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建基于目标板的操作系统映像时,该选择哪个BSP

楼主(2007-11-26):
在创建基于目标板的操作系统映像时,该选择哪个BSP
请教,在创建基于开发板的操作系统映像时,有一步让从“Available BSPs”列表中选择一个BSP,有EMULATOR:X86, INTEL PXA27X DEV PLATFORM:ARMV4I, SAMSUNG SMDK2410:ARMV4I;我的开发板的处理器是ARM920T核的EP9315,我该选择哪一项?谢谢!
SAMSUNG
操作系统
处理器
开发

网友A:
最好是针对开发板的BSP,不是系统自带的这些。
如果没有,需要定制BSP。

网友B:
老师给我从网上下了一个EP9315的BSP,听说要装上,然后创建内核映像时选择该BSP, 我不知道怎么装,它没有安装文件啊,还是导入到platform builder中?

网友C:
BSP有可能是安装文件,也可能是一个文件包,看你的情况是属于后者,那么你应该把BSP文件包拷贝到WINCE\\PLATFORM目录下,然后找到其中的CEC文件,使用PB的manage catalog itmes功能,把它导入进去。

网友:
谢谢yashi, 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