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机器是否被闲置

楼主:
想做一个机器闲置(不触碰触摸屏和按键到达一定时间之后 比如5分钟)后自动执行某程序的程序
不知道如何实现
想法1是通过系统内置的那个计时器,就是3分钟自动待机的那个
但不知如何读取
想法2是通过截获触摸屏和按键的消息来判断系统是不是在闲置状态
想法3是不知可不可以获取当前背光的状态
比如现在背光是关闭的,那么就开始计时

请各位帮帮忙,看看哪种比较容易实现
最好有具体的函数和实现方法

网友:
方法1 :可以查查SystemParametersInfo这个API的用法以及参数

网友:
响应WM_HIBERNATE消息

网友:
SystemParametersInfo是不行的,我测试过
可能是中文版的MSDN翻译有误,英文版的比较明确
这个值并不是动态的,而是设置值

网友:
qingwen,WM_HIBERNATE消息需要如何使用呢?
这个是清理内存的消息?
怎么看都和我的需求没什么关系阿……

网友:
一般 不触碰触摸屏和按键到达一定时间 系统会进入Suspend,或者省电模式,这时候会触发WM_HIBERNATE,可以在WndProc内处理这个消息

网友:
盯着屏幕看了半天,都没抓到一个WM_HIBERNATE消息,倒是有很多清理内存的程序一旦运行我可以捕捉到,WM_HIBERNATE这个办法也不是什么好办法啊,总不能让人家一运行清理内存的程序就屏幕保护吧……

网友:
一个钟头了,还没见系统触发这个WM_HIBERNATE……

网友:
1118-1029-7627-1331-7757-6801
如果你响应WM_HIBERNATE,那么系统要进入Suspend,你就不一定来得及做什么了。

最好的办法是定时运行,但是经常唤醒系统,必然影响待机时间。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可以使用

CeRunAppAtTime,这个api能定时唤醒系统,如果你不想唤醒系统就直接用timer好了

网友:
简单,可以等待Activity Timers事件。见:
http://msdn2.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890502.aspx

网友:
这个我有做过,你的想法2和想法3我都有实现过.

网友:
但不是响应WM_HIBERNATE消息,
我记得是一个电源状态变化的消息.

网友:
这是WINCE资源不足时给应用的主窗口发送的消息,要求应用程序释放资源。
收到此消息的应用程序应该释放资源。但是已经分配的内存释放了以后程序还怎么跑?

网友:
写钩子函数
,截获键盘,鼠标中断
设置一个定时器
几分钟处理一下

网友:
问个问题,如何获取当前的背光状态?

网友:
starmoon能说说怎么写钩子函数,截获键盘,鼠标中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