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开发中的印度工程师和中国工程师

楼主:
在公司用嵌入式系统开发产品,开发组里有印度工程师,在一次闲聊时听到这么一个说法:中国工程师硬件开发比较厉害,印度工程师软件开发比较厉害。不过的确注意到公司软件开发部门印度人比较多。除了语言上的原因外还有别的原因吗?--- (一个月的贴子)

网友:
传说中印度人做事情规范。我理解为,印度工程师的做法可以提高项目整体运作效率,并且方便管理,无论是在开发中还是开发前还是开发后。
中国的软件人才大多数是从学校毕业的,从我们学校的角度来讲,学软件的全是垃圾。
我对硬件接触的不多,肯能是因为硬件需要的开发规则不太多吧~~ 反正我快毕业了,干死那些比我强的人!

网友:
我觉得不是印度人做事规范,而是写软件有很多规范。一部分人负责平台,一部分人负责driver,如果没有规范不是乱套了。
硬件一个细心的人一定可以搞定。

不清楚你打算毕业后希望做软件还是硬件?

网友:
不要把不懂软件开发的原因归于学校,毕竟那里不是进行商业开发的,也无法学到正规的开发模式。开发最严谨的还是日本。

网友:
可能一个软件项目的开发比硬件项目的开发在项目管理,软件流程管理等规范性的地方要求更高一些吧

网友:
可能是在小公司呆久了,在小公司里遇到的中国工程师比较像武侠小说中武林高手,除了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外,还修炼出一门绝世武功,不过北斗七星阵算是人数多的。
我没有见到过一个印度工程师能单独负责一个项目,但是在一间跨国公司里他们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像表演大型的团体操,每个人根据指示从入场走到指定的位置,然后和周围的人共同完成这次这次大型的团体操。所有的动作都需要文件告诉他们怎么做,如果需要换动作也是需要文件来换动作。下面就是一份文件的模板。

====================
Add a new XXX to ## Platform

For example XXX source,
Developer need to create the new logical source design and its corresponding c source file. After construct

the new logical source class and it's configuration in SSD & remote interface framework. Developer need to do

the following steps to setup the logical source in platform.

1. Topology
...

2. System Management
...
        Refer to Appendix B for the code modification.

3. Audio Settings
...in audioConf.h
Add XXX settings and configure xxx setting persistence in audioConf.c.
        Refer to Appendix C for the code modification.

4. Startup/Shutdown (SSD)
...
        Refer to Appendix D for the code modification.

5. Remote Interface
Add xxx logical source into remote interface framework.
Refer to Appendix E for the code modification.

6. Others
...
        Refer to Appendix F for the code modification.

Appendix

Note:
Add in lines are blue
Modified lines are highlighted
Comments are green

A. Topology configuration

File                : topoConf.h
Description        : Declare enum srcSDARS
Code                :

enum {
...
};

File                : topoConf.c
Description        : Add source input id
Code                :

const XXX[srcMAX2] = {
...
};

B. System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File                : sysMgtConf.c
Description        : Register logical source stub
Code                :

...

File                : sysPriority_inst.h
Description        : Increase priority index for new source
Code                :

...

File                : sysPriority_inst.c
Description        : Add in logical source where have same priority as CDP/Receiver
Code                :

...

C. Audio settings

File                : AudioConf.h
Description        : Declare enum audSRCSDARS, Increase maximum instance index
Code                :

...

File                : AudioConf.c
Description        : Add in audio settings for new source
Code                :

...

D. SSD Tree Configuration

File                : SsdConf.c
Description        : Register SSD index and construct SSD instance config
Code                :

...

E. Remote Interface

File                : rmtSysMgtObr_impl.c
Description        : Add logical stub to remote interface observer
Code                :
...

F. Source Task

File                : MutesConf.h
Description        : Define Mute & Unmute time
Code                :

...

====================
在任何场所印度人比较喜欢提问,华人比较会提问。

网友:
我觉得你看问题有些偏了。
首先,我看不出文件里有什么含义,只是一点注释吧。
我接触过一些日本,韩国和印度的工程师,也没发觉他们像你说的那么死板地按文件走,这应该只是不同公司的风格吧,至于厉害不厉害更是没法比较了。

目前在中国,做嵌入式项目也不可能由一个人单独负责啊,都是每人负责一块的,有人写驱动,有人写应用,有人负责集成,有人负责项目管理,有人Layout,有人调板,有人备料,有人跟进生产。而且几十个工程师一起合作都是很正常的,即使是小公司,也有大家合作的部分,不明白LZ怎么会认为中国人都是单干的想法。就算是纯软件项目,较大型的都是合作开发,比如手机来说,我不相信有人能自己写完所有的软件部分,就算水平再高,理论上也许能花个1,2年来写完,但是对项目来说,早过期了,大家都不会这么笨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其他人都愤青吧!

在说话的前,先想想自己是如何做的!!!

网友:
愤青不愤青这个不好说

但是让一堆中国人在一起好好干活...

除了咱们党的,放弃很大的效率后能成功之外

其它的好像还没有成功的例子

哈哈哈哈哈

不服不行...

网友:
乱78糟的,话都说不好,搞什么设计

网友:
当我看到“愤青”觉得很败胃口,以前听朋友讲过,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蛮喜欢nbcool,希望以后在技术文章里听到你建议,还有comiscience,比喻不恰当不好意识。一个不太好的开始,结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