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嵌入式开发的问题

楼主(2007-01-15):
问一个嵌入式开发的问题
是不是要自己做程序必须要买开发版,有没有模拟或妨真的程序
程序

网友A:
要是x86CPU的可以用普通的PC作为环境

网友B:
好像51单片机有个仿真程序,不过现在这种单片机性能不太好,应用很受限制了.
最好买个开发板.现在一般普通单片机的开发板都不会太贵
如果用ARM可以买那种下载好层底boot的,这样可以用串口或网口开发,比较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