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9与c5501dsp通信问题

楼主:
往dsp写入数据时,控制寄存器和地址寄存器都没问题,但是用ccs看memory并没有改变。读数据也不对,请大虾们多指教啊!!!我用的是8位多路模式

网友:
SEED是国内最早提供TI DSP开发工具及解决方案的技术实体,也是行业内唯一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的企业。多年来SEED在向国内广大用户提供优质高性能的DSP开发平台、多种领域完整的DSP解决方案、品类齐全的DSP及周边器件、高效快捷的IC订货服务的同时,还为用户提供DSP项目承接和咨询服务。
一、SEED的产品:
(一)国内最大的DSP开发平台提供商
1. SEED-XDS系列仿真器(XDS560;XDSusb;XDSpp……)
2. 不同DSP器件、多种DSP外部资源的计算机内插件卡或独立系统DSP模板
(二)DSP及周边器件代理
1. 国内最大的TI DSP代理商
2. 获得日本OMRON公司中国区一级代理
3. AMD,CYPRESS,IR,DATEL器件厂商代理
二、DSP应用解决方案:
1. DSP教学实验箱系列产品
2. 电力系统中DSP解决方案(电力保护、电力自动化)
3. 通讯领域DSP解决方案(多路DTMF/MFC收发器,局端FSK/DTMF发送器…)
4. 工业缝纫机DSP解决方案
5. DSP实现图形和图形的实时编解码技术(VPM642,达芬奇)
6. 嵌入式DSP指纹识别技术
7. 电机控制系统完整解决方案……(C2812等)
三、SEED的服务
(一)DSP专用项目承接
高效、高水准、专业化的研发团队,根据用户的要求,提供高质量、快捷的产品设计至产品量产的全过程服务。
(二)DSP技术咨询
向客户提供开发过程中的各项技术咨询。
(三)DSP技术培训
技术论坛、技术研讨会、分布于多所高校的培训网络等多种形式推广DSP技术。

Dary(戴先生)
SEED International Co., Ltd.

website: www.seeddsp.com
Mail&Msn&SKYPE: dary@seeddsp.com
Tel:86-10-51518855-825
Fax:86-10-51518866

网友: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

网友:
lz要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