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如何实现WinCE的快速启动?
hacky222
hacky222

网友A(2007-06-05):
如何实现WinCE的快速启动?
如题,看到很多CE的设备都可以在几秒内实现启动,这个是如何实现的呢?
谢谢!
快速
如何
WindowCE

网友B:
1、使用大的Nandflash拷贝页 可以提供4倍的速度
2、精简系统大小,做到最小系统
3、精简加载顺序和加载内容
4、优化系统中延时的部分, 取消不必要的长时间延迟。

网友C:
to slyzhang, 按照你的方法,最快能实现多快的启动?

网友D:
最快应该是热启动,即关机时CPU进sleep mode,SDRAM内容不掉,回来的时候做一些硬件的重新初始化处理就行了。这样最快1秒钟之内就能回来。

网友E:
汗,我是想知道冷启动

网友F:
三星2410,合理剪裁,8秒~13秒.上电到看到CE的桌面!

网友G:
我在网上找到一个帖子说2秒启动CE,他把kernel分成了两个部分,2秒启动最小那部分,然后根据需要再加载其他部分(包括驱动)
但是只有一个思路,没有一些具体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