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找一个可以控制马达的单片机器

楼主(2007-07-10):
我想找一个可以控制马达的单片机器
我想找一个可以控制马达的单片机器,有这样的单片机买吗?
机器
马达
单片

网友A:
MCU一般需做开发,如果想直接控制可选一些专用芯片.

网友B:
cypress cy8c24423需要编程,这是说这颗IC可以用来做E-BIKE的控制器。用来驱动马达。不知道你说的马达是哪种,马达的总类忒多了。小到手机马达,大到飞机马达。。。。

网友C:
用于控制马达的单片机其实是个很小儿科的问题,说起来也很简单,就看你是用什么样的程序来控制马达了,是要用ASM呀还是要用C,这里我都有,答个白,我会给你的.

网友D(2007-08-27):
记得Freescale MR32 有对电机控制专门处理.

网友E:
用单片机连个两相电机芯片,一般什么直流电机都能控制了

网友F:
控制电机不需要专用的芯片吧
除非是驱动要求非常高的

网友G:
还是要看看使用的时什么样的马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