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软流控的问题

楼主(2007-04-25):
关于串口软流控的问题
环境是这样的:
服务器---串口----终端
并口
打印机
当打开软流控XON/XOFF后,服务器中的一个文件打印会导致服务器和终端的连接断开,终端上的应用程序键盘输入任何键都发送不到服务器上,服务器上发送的字符也送不到终端,去掉软流控后正常;
当去掉软流控后,服务器上另一个文件打印会丢失数据,导致打印不完全,打开软流控后正常;
有串口编程的达人吗?麻烦给小弟提点意见,没有头绪啊,在线等回复。
服务器
打印
应用程序
在线

网友A:
有懂的朋友吗?帮帮我吧

网友B:
串口软流控与打印有什么关系,只要接收的文件内容正确。一个串口、一个并口,风马牛不相及的东东都放在一起。

网友C:
可能和他的文件传输协议有关,建议你去掉串口暂时用其他替代,比如蓝牙,看看是否是代码本身问题,然后就可以进一步定位问题。

网友D:
二楼的,可能我没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终端串口从主机接收2个不同的打印数据,在设置了软流控后出现了不同的结果。

网友E(2010-02-05):
LZ你说的挺乱的
自己再看看,把问题描述好,才有办法帮你

网友F:
帮顶下,
建议楼主把问题 分为
1、设置软件流控时,什么正常什么有问题?
2、不设置软件流控时,什么正常什么有问题?
这样讲清楚,我们才好分析。

网友G:
不懂 期待大侠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