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主板关于BIOS的启动顺序??及如何在主板启 ...

楼主(2007-11-08):
请教PC主板关于BIOS的启动顺序??及如何在主板启动时屏蔽BIOS启动信息???
请教PC主板关于BIOS的启动顺序??及如何在主板启动时屏蔽BIOS启动信息???
本人现用PC104主板写DOS软件,但是主板启动后有自检信息,但是领导要求在主板启动时,不要显示主板自检信息,取代以LOGO,请个位多多赐教!!!!
主板
信息
如何

网友A:
问供应商的技术支持,如果板子不支持就不要这样做。

网友B:
如果你的主板BIOS中有加入OEM的LOGO的话,这个是很容易办到的。进入BIOS Setup的Advance BIOS Feature中把Full Logo Show选项Enabled即可。

网友C(2008-01-03):
这个很简单
看主板说明,都有的。
我们以前用华北的主板,启动就是对方的LOGO,你要求对方给你发一个工具,可以直接替换你自己的logo
这个不是什么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