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法能够实时采集8路PWM信号的占空比

楼主(2007-04-17):
用什么方法能够实时采集8路PWM信号的占空比
用什么方法能够实时采集8路PWM信号的占空比
现有8路PWM信号,信号不同步,且占空比都很小周期一样都为50HZ,最小脉宽为0.5ms,最大为2.5ms,想通过一种方法实时得到这8路信号的脉冲宽度
信号

网友A:
不知道能更改INT触发方式的单片机,不停切换响应方式,不知道这样能测出来不?

网友B:
不知道对精度有什么要求,如果要求不高,可不可以这样测:?
将8路信号分别接8个io口;
先选1个合理的时间,比如100u,让单片机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中断一次;
然后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对8个io口读取状态,并根据状态对8个累加器进行累加操作(8bits就够了,100u的情况下)
每过20ms就可以输出数据了(累加器的值),这样的误差有+ -0.1ms,不知道符合你的要求不?

网友C:
补充说明:
如果是51,12M的晶振,那么100u应该足够进行累加操作了,包括对数据的输出。

网友D:
这个好象是舵机上的信号,deletor做法可以用的

网友E:
没错就是舵机的信号

网友F:
如果精度要求的高可以用2407级的低端DSP

网友G(2008-04-03):
华邦W79E225、W79E227 单片机:双串口、8通道12位PWM、8通道10位AD、带eeprom
华邦单片机及闪存(一级代理),质量保证,价格更好!
选型指南
:http://hi.baidu.com/rte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