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eilc编程 数组元素 字符串

楼主:
我想实现 把一个字符串 存到一个数组的一个元素里面,可这样不可能实现,数组没有这样的功能,有没有什么可替代的简单方法。

网友:
看数组是什么类型的?字符串的长度范围?存到数组的目的是什么?我想总有办法解决的!

网友:
字符串本身就可以看作为一个一维数组
你所说的作为一个元素的话
恐怕只能用二维数组来实现
但是操作上比较烦琐

或者定义结构体
应该是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给的建议。

网友:
你 可以 定义一个数组 ,专门来存放指针。 再把字符串的头指针 放进去不就行了。

利用指针来操作字符串很方便的。不信的话试试

网友:
LZ可以用指针数组或是二维数组,逻辑本质上,它们是一样的,只是表现的形态不一样:

数组其实它的也是指针,数组名就是它的首地址.

可以这样做:

char  *p = "1";
char q[] = "2";

char *array[2];

array[0] = p;
array[1] = q;//不知道这能不能算是你要表达的意思

printf("%s   %s",p,q);

网友:
用二维数组或结构体吧!不过字符长度需要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