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CPMP

楼主(2007-10-16):
关于TCPMP
我到下载了tcpmp.src.0.72RC1源码,用EVC编译,为什么amr、asap、flac、player_ce3、Sample_ce3、setup_ce3编译通过不过?源码是在官网下的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你查一下是什么原因,是否是汇编文件编译问题,需要找到汇编编译器,其它代码应该是没问题的呀.

网友B:
到论坛钟找其他的几个源代码, TCPMP默认的中间是没有那些文件的 大概叫做什么amr\2046 之类的两个文件夹。 要按照说明 在网上找找,,仔细看看那个 TCPMP 下那些 readme 文件 都在其中有说明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