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 4.2增加一个分区的问题

楼主(2007-03-28):
WinCE 4.2增加一个分区的问题
以前eboot里面创建了两个分区,NK启动后,会出来residentflash目录,偶现在在eboot里面又多创建了了一个分区,请问怎么让NK里面把这个分区的目录也出来呢?
是改注册表?还是要在驱动里面改呢?
偶想做成像那个residengflash目录一样 启动就有 而不用自己到控制面板弄
能不能在eboot里面就把他解决了 等NK启动后 目录就自己出来呢?
注册表
控制面板
目录

网友A:
像residentflash一样 修改注册表
做驱动

网友B:
驱动都是用的flash驱动,无需再做
注册表怎么改?能具体点么? 偶试过了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偶改的不对。
我发现似乎是没有挂载上
在控制面板的存储管理器里面,可以看见所创建的分区,但是只有一个分区的名字后面有个“*”号,看资料上说,是挂载上了的分区才会出现“*”号,而挂载上了的分区才会出现相应的目录
我现在正在考虑怎么挂载,目前的设置是只挂载一个分区,偶不知道再哪修改后可以挂载所有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