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wince系统要打印汉字,用什么编码方式??

楼主:
wince系统要打印汉字,用unicode编码打印结果为方框,该用什么编码方式?GBK UTF都不能啊?急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由你的打印机决定的吧。

网友:
打印机打印汉字,其实汉字库已经加进来了,方法是直接读取用户端输入的汉字,肯定能识别。我现在只是要验证可以打印一行汉字,这在代码中:
// Simplified Chinese (no pangram)
{0x0043, 0x0068, 0x0069, 0x006E, 0x0065, 0x0073, 0x0065, 0x003A, 0x0020, 0x96C5,
0x864E, 0x5E7F, 0x544A}
打印以后应为 “Chinese:雅虎广告”
均为unicode编码,前面Chinese:打印正常,可是这后面的四个汉字打印结果只是四个方框。我想不出编码方式那里有问题?

网友:
不是打印的问题,应该是你的编译环境就没设置支持汉字吧,改下试试

网友:
多谢大侠,我这里同样的编译环境日语假名、韩语能够正常打印,日语中的对应的汉字也是方框,那我尝试汉语版本的操作系统吧,只是这个测试工具是英语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