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接收端数据错误问题

楼主(2007-08-25):
串口通讯,接收端数据错误问题
板子采用串口通讯,板端设置如下:
ioctl(com1Fd,FIOBAUDRATE,9600); //设置波特率
ioctl(com1Fd,FIOFLUSH,0); //清空缓冲区
ioctl(com1Fd,FIOSETOPTIONS,OPT_RAW); //设置com口工作模式
板子启动后会发送消息,板端显示消息内容正确,但是在接收端收到的消息中倒数第二个字节位置多出一个字节0x0d,并且这种情况只是偶而出现.
我想问一下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和哪些因素有关? 多谢!
波特率
缓冲区
倒数

网友A:
不清楚你板子发送串口消息的具体过程,但是,0x0d是个回车符。最大的可能性,是一串文本,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有的有回车,有的没有。硬件上如果有错,不会指定错在倒数第二个字符上的。
如果是我说的问题,要找到这个问题也简单。按照需要添加回车符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B:
在发送消息前,读了一个配置文件,可能是这里有问题,调试一下先,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