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9C58 xdata怎么添加

楼主(2007-09-22):
【求助】89C58 xdata怎么添加
89C58 xdata怎么添加
keilc 编程的时候 用xdata空间储存。
89C58 是不是片内就有xdata空间,应该怎么用?
空间
编程

网友A:
在头文件里应该加些什么?

网友B:
空间是有的,但没有存储器。你不应使用,除非你外接了存储器

网友:
定义变量时加上关键字就可以了
如 int xdata i;

网友C:
89c58在没有外扩存储区的情况下的确没有XDATA空间,有PDATA空间
XDATA 的PDATA可以放在你要定义变量时的类型左右两边.但是为了增加可读性推荐放靠近变量的地方:
(pdata)int (pdata)i = 0;//这两个地方都可以
int pdata j = 0;//推荐这样,因为这样明确地告诉读者,我的J是pdata,在一次多定义的时候不会有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