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扩大Eboot 的大小?

楼主(2007-08-18):
请教:如何扩大Eboot 的大小?
请教:如何扩大Eboot 的大小?
我用的是pxa270,现在需要在EBOOT的时候显示一个logo,
所以只要把图片编进了eboot,
我修改了下面两项,以及对应的头文件:
...
EBOOT 802d0000 00060000 RAMIMAGE 00060000 =〉000a0000
...
CONFIG
...
ROMSIZE=00060000 00060000 =〉000a0000
可是eboot却不能起来,请各位大侠出手相救!!
logo
如何

网友A(2007-09-19):
也想知道,我编译的生成EBOOT.NBO,EBOOT.NB1 如果生成一个文件?

网友B:
把你整个的bib文件内容贴出来。

网友C:
你这样要改分区了,还要重新格式化,一般都256k,图片其实可以用RLE算法压缩一下的,以前我都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