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QT里面写一个Hello,出错,请教。。。。。。。。。高手请进

楼主:
各位我使用了最原始的Hello world 开始学习,可是qmake [project] ;qmak; make;
出错,信息和代码如下:
--------------------------------------
#include

int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
    QApplication a( argc, argv );

    QPushButton hello( "Hello world!", 0 );
    hello.resize( 100, 30 );

    a.setMainWidget( &hello );
    hello.show();
    return a.exec();
}

first.cpp:1:26: qapplication.h: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请问这个问题题怎么处理

网友:
Linux的QT开发环境或者交叉开发环境没有装完整吧。

网友:
或者环境变量不对,可以手动修改QT的编译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