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4.0下出现cannot open file 'mfcs42d.lib'如何处理?? ...

楼主(2007-02-05):
EVC4.0下出现cannot open file 'mfcs42d.lib'如何处理???
我新建了一个基于对话框的MFC,但是为什么一编译现如下的错误:
LINK : fatal error LNK1104: cannot open file 'mfcs42d.lib'
不知道我应该如何做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问题
cannot
error
对话框
file

网友A:
楼主你用的是Standard模拟器吗?还是自己定制的SDK啊?应该是你没把MFC组件加进去!

网友B:
我用的是模拟器,我应该把MFC组件加进去啊?请具体点,谢谢

网友C:
如果是你自己定制的模拟器,你应该把MFC组件拉过来。还有Dubug,Release也要选对。

网友D:
如何拉啊?请讲详细点好吗?
谢谢!
因为我也是初次这个,感觉什么都很陌生

网友E:
搂主,你试试这样:Tools->options->Directory->show directory->library files
下面会出现三条路经
你把下面的两条最后的emulator改成x86拭拭

网友F:
试试上楼的,如果不行,你看一下工程-setting,里面有link项。未知的lib文件你看看是否在里面。

网友G:
'mfcs42d.lib'是debug版本下对应的库,你的SDK可能是Release的,切换你的工程类型到Rele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