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IImage对象释放时出现错误

楼主:
如题:
IImagingFactory *g_pImgFactory;
//COM初始化省略
IImage *pImage;
//装载资源
  HRSRC hr;//资源句柄
   hr = FindResource(hInst,MAKEINTRESOURCE(dwImageID),RT_RCDATA);
  HGLOBAL hglobal= LoadResource( hInst, hr );
  LPVOID   lpVoid  = NULL;
  lpVoid = LockResource(hglobal);
   int nSize = 0;
  nSize = (UINT)SizeofResource(hInst, hr);
  if(nSize <= 0){return FALSE;}
  HRESULT ret1 =g_pImgFactory->CreateImageFromBuffer((BYTE*)hglobal, nSize,    BufferDisposalFlagGlobalFree , (IImage**)pImage);
UnlockResource(hglobal);
//画大到DC中
  m_pImage->Draw(dc->GetSafeHdc(), &rc, NULL);

以上代码都无问题,而且可以正确显示图片,但是为什么 我接下来调用m_pImage->Release()程序就会出现异常?
如果不释放IIMAGE资源的话整个程序不停的在两个窗体间切换,会造成严重的内存泄露(经试验是油资源图片引起的)
谁能帮帮我啊???

网友:
补充:我的图片资源是放在DLL中调用的hInst句柄

网友:
写错了pImage和m_pImage是同一个

网友:
(IImage**)pImage); 这个地方怎么用的强制转换?我觉得应该是&pImage

网友:
我写错了,是&pImage
但问题不在这里

网友:
BOOL CPicPlayer::GetImageInfo(const TCHAR * filename,int &picHeight,int &picWidth)
{
        IImagingFactory *pImgFactory = NULL;
        IImage *pImage = NULL;
        ImageInfo imageInfo;

        CoInitializeEx(NULL, COINIT_MULTITHREADED);

        if (SUCCEEDED(CoCreateInstance(CLSID_ImagingFactory,
                                                                   NULL,
                                                                   CLSCTX_INPROC_SERVER,
                                   IID_IImagingFactory,
                                   (void **) &pImgFactory)))
        {
                if (SUCCEEDED(pImgFactory->CreateImageFromFile(filename, &pImage)))
                {
                        pImage->GetImageInfo(&imageInfo);
                        picWidth = imageInfo.Width;
                        picHeight = imageInfo.Height;
                        pImage->Release();
                }
                else
                {
                        pImgFactory = NULL;
                        pImage = NULL;
                        CoUninitialize();
                        return FALSE;
                }
                pImgFactory->Release();
        }
        else
        {
                pImgFactory = NULL;
                pImage = NULL;
                CoUninitialize();
                return FALSE;
        }
        pImgFactory = NULL;
        pImage = NULL;
        CoUninitialize();
        return TRUE;
}

反正我这样做的是没问题的,你看看你初始化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五毛兄~~~
   我也发现问题了,我用CreateImageFromFile,然后释放就没问题
只要改成CreateImageFromBuffer释放就会出错
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
本公司专业承接PCB印制线路板厂家。主要生产单,双以及多层线路板,盲孔,高频板等。最小孔径0.15mm,是小线距0.1mm. 表面处理:防氧化,镀金,镀锡.无铅工艺等等.质量保证,交货及时.最快24小时交货,月产量1.2万个平方米.本企业已经过ISO9000:2000/ISO14001质量休系/环保体系国际认证和UL认证.以及欧洲环保认证(ROHS认证).双赢互利是我们的一贯经营理念。我们期盼与业内朋友放眼世界、展望未来、携手并进、齐享高科技的结晶,共创辉煌! (24小时提供PCB相关技术支持!欢迎您与我们联系)
联系人:萧先生
深圳市奔强电路有限公司 www.szbq168.com
TEL:0755-29606209    13798334626
MSN:xhg26270001pcb@hotmail.com
SKYPE:LTDLFPCB      QQ:426617608
邮箱:BQPCB@VI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