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
在ce下如何使目标平台识别如U盘和摄像头一类的usb设备啊?各个版本的ce在这个问题上处理的方法区别大么?
谢谢!

网友:
  只要硬件有usb host 在WinCE下加入相关组建就可以了!

网友:
不了解
给个建议:标题给出问题的相关信息,这样别人才知道是否可以给你解答

网友:
我们是判断是否插入"硬盘2"

LRESULT CXXXXDlg::DefWindowProc(UINT message,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 TODO: Add your specialized code here and/or call the base class
        if ( message == WM_DEVICECHANGE )
        {
                switch (wParam)
                {
                case DBT_DEVICEARRIVAL: //U盘插进来
                        {
                                DEV_BROADCAST_HDR* dhr = (DEV_BROADCAST_HDR *)lParam;
                                PDEV_BROADCAST_PORT lpdbp = (PDEV_BROADCAST_PORT)dhr;

                                if( lpdbp->dbcp_devicetype == DBT_DEVTYP_PORT )
                                {
                                        if ( wcsicmp(lpdbp->dbcp_name, DEVICE_NAME) == 0 )         //是硬盘2
                                        {                                                 //判断到升级u盘
                                        }
                                }
                                break;
                        }
                case DBT_DEVICEREMOVECOMPLETE: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
和PC下没什么2样:有驱动就可以。

网友:
那需要加入的组件都有哪些啊大概
还有在针对不同设备 比如不同品牌的摄像头 在为其编写CE下的流驱动时主要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呢 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