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USB文件传输的问题

楼主:
我刚刚开始研究USB,想做个实验来传输文件,不知道该怎么弄,请大家指教

网友:
我只是想传个简单的文件看看,文件里就放了一个a,下面是我的程序~~~
最后的结果貌似这个文件传过去了,如下所示:

***********开始传送文件***********
文件大小为1字节*****************************************
a

---------块传输----------
文件长度为:1 字节
测试成功!
文件传送完毕

可是我怎么能看到我是传送了数据呢,我用bus hound 却看不到我传送的这个a,就是根本看见DO,这是为什么呢,还是我根本就没传送成功啊?下面是我的程序

void CDatainDlg::OnTransFile()
{
        LPTSTR TransFile = m_strTransFile.GetBuffer(100);
        if (OnDownloadFile(TransFile))
        {
                m_strdatadisplay+="文件传送完毕\r\n";
                UpdateData(FALSE);
        }
}
BOOL CDatainDlg::OnDownloadFile(LPTSTR strdownloadfile)
{

          UpdateData(TRUE);
        BOOL   bResult = FALSE;
        ULONG BytesReturned=0;
        BULK_TRANSFER_CONTROL   outBulkControl;
        PUCHAR outBuffer = NULL;
    int numreadfile  = 0;
        outBulkControl.pipeNum=0;
        BOOL Downloadresult = FALSE;
        m_strdatadisplay+="\r\n";
        outBuffer=(PUCHAR) malloc(4);
        HANDLE hOutDevice=NULL;
        ULONG OutPipeNum;
        char output[256];
        double mTotal;
        if (bOpenDriver (&hOutDevice, m_strname.GetBuffer(m_strname.GetLength())) != TRUE)
    {
                m_strdatadisplay +="打开设备失败,测试中断!\r\n";
                UpdateData(FALSE);
                return Downloadresult;
    }
        else
        {
                m_strdatadisplay+="\r\n---------块传输----------\r\n";
                UpdateData(FALSE);
        }
        CFile MyFile;
        if (!MyFile.Open(strdownloadfile,CFile::modeRead,NULL))
        {
                MessageBox("打开文件失败!","信息提示",MB_OK);
                return Downloadresult;
        }
        else
        {
                MyFile.Read(outBuffer,1);        //读取文件
                numreadfile = 1;
                CString strfilelength;
                strfilelength.Format("文件长度为:%d 字节\r\n",numreadfile);
                m_strdatadisplay+=strfilelength;
                UpdateData(FALSE);
        }
        MyFile.Close();
//         outBuffer=(PUCHAR) malloc(2);
//         outBuffer[1]='a';
        BOOLEAN status=FALSE;
        outBulkControl.pipeNum=0;//端点选择EP2
        status =  DeviceIoControl (hOutDevice,
                        IOCTL_EZUSB_BULK_WRITE,
                        (PVOID)&outBulkControl,
                        sizeof(BULK_TRANSFER_CONTROL),
                        outBuffer,//输出缓冲区
                        1,//字节数
                        &BytesReturned,//返回字节数据
                        字节数
                        NULL);
        if(status==TRUE)
        {
                m_strdatadisplay+="测试成功!\r\n";
        }

        else
        {
                m_strdatadisplay+="测试失败!\r\n";
        }
        //关闭设备
        free(outBuffer);
        CloseHandle(hOutDevice);
        UpdateData(FALSE);
}
大家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啊,还是可以用别的工具看我是不是传送了数据了啊,感觉上是已经传送完毕了啊

网友:
怎么没有人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