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弱问各位高手

楼主(2007-06-18):
初学者弱问各位高手
我想问下我的机器是赛扬2.8,应该安装 for什么的?x86还是penti?好像学校ftp上只有x86的安装程序,而且版本是2.02,而不是常见的2.2,请问是怎么回事?安装完了按照2.2版本的方法生成了vxworks,再下一步就不会了,它说:
*********************************
配置主机FTP环境
1、运行Tornado2.2->Ftp Server,选择Security;users/rights,点击new user,填入用户名yfhu,密码vxworks,在home directory中填入生成的映像文件vxWorks的路径(可以将生成的Vxworks拷出来,如拷到D:\,以免目录太深,这样就可以将home directory设为D:\)
2、选择logging->logging option, 在enable logging、gets、logins、commands、warning、puts、anon logins前都打上√。
3、将在本地运行ftp 192.168.1.13,用yfhu:vxworks登录,并试着get一个文件,确认Windows的防火墙解除
六、启动目标机
1、确认主机与目标机网络连接正常,并确认软驱和软盘没有问题
2、主机运行Ftp Server
3、将软盘插入目标机软驱,选择启动方式为从A盘启动
4、启动后即可看到press any key to stop auto_boot…,此时只需要等待即可。启动完毕,在目标机屏幕上可以看到->提示符,此时vxwork系统已经在运转,键入help既可看到帮助
5、如果启动到V1.6++++++后就不能启动,查看软驱读写是否有问题,可以换一台目标机试试
***********************************
ftp设置好了怎么登录?还有我没有软驱啊,怎么办?
小弟新来的,没有太多的分数,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我晕,很简单的应该对高手来说,求救啊

网友B(2010-05-07):
我的ftp server没反应是怎么回事?所有的设置都没问题,bootrom的时候,也是下载失败,说是ftp transfer failed,求救啊